这样用永宏的plc控制三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1-01-17):
各位前辈,我用永宏plc的HSPSO 指令怎么那个ps不能选择2呢?请各位指教一二,小弟在此谢谢!

网友A:
没用过永宏的,帮不了你

网友B:
如果PS0用的是Y0,Y1 .PS1用的是Y2Y3.PS2用Y4Y5.你注意看一下Y4Y5有没有被其他程序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