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 Developer编程后,运行仿真软件,autocad2007 自动配置

楼主(2011-01-17):
用GX Developer编程后,运行仿真软件.在"菜单起动"-继电器内存监视,非正版的autocad2007 自动配置.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消除

网友A:
重装autocad2007 就行了

楼主:
不行啊,重装了N遍了
龙芯

网友B:
不行的话就只有将两个软件都卸载掉,之后重新装一次了,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不太会解决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C:
是AUTOCAD2007是破解版的,用AUTOCAD2006不会出现那个问题

网友D:
这样做是不是可以直接将梯形图转换到CAD中吗?我不太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