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型号CJ1H 66CPU求助

楼主(2011-01-17):
大家能否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欧姆龙PLC 型号CJ1H 66CPU带以太网接口,我用IPCONFIG读出它的IP地址是192.254.202.153后但是我用这个IP地址读不了这里面的程序。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它真正的IP地址是多少。
谢谢越详细越好
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能ping通吗?

楼主:
能PING通。
可就是连不了

网友A:
网络类型选择Ethernet,点击网络类型后的设定。
网络中,FINS源网络/ 目标网络的网络号都默认00默认,节点号设定153。
驱动中,IP地址设定192.254.202.153,端口号默认9600。
153模块设置号为16进制是99

楼主:
这样设置不行的啊。

楼主:
这样试了不是不行

网友A:
1、你看到的是自己电脑的IP地址。
2、你看看通信模块上的模块号是多少。/
3、实在不行用串口编程线下载一次就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