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纶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1-17):
请问维纶触摸屏EB8000编程软件上,如何让左边有窗口列表啊
就是可以直接用鼠标点击选择窗口啊

网友A:
自己做几个窗口切换就行了。
QQ:532904130

网友B:
工具栏里的检视下有个目录树打√
下载积分:+1(li850654538)

网友C:
正在使用这个屏,学习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