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历史趁势曲线

楼主(2011-01-17):
用组态王中图库创建的历史趁势曲线不显示曲线是怎么回事
运行时说“历史库: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
会不与这个有关。。

网友A:
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B:
灵敏度没设置

网友B:
软件安装是不是有问题?
画面是不是正常?
其它曲线都能显示,我使用的是破解版本,图面也正常,会不会因为破解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