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纶触摸屏和FX2N-485BD的通讯程序

楼主(2011-01-18):
本人买了一个维纶触摸屏和FX2N-485BD,学习用两线制通讯,问各位大侠程序怎样编写,维纶触摸屏和FX2N-485BD的通讯程序。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不用编程的,产品本身都带有通讯协议,不知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B:
PLC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HMI里面只需要将威纶通讯端口设置一下就可以进行通讯连接。具体的可以在威纶官方网站上下载的操作手册上查到,十分详细。

楼主:
两位老师好:我说的是485BD的通讯程序,直接的是不要编程序的。

网友C:
看看维纶触摸屏的485格式,和通讯协议,应该能发现什么的,用485是要编程序的。

楼主(2011-03-05):
本人水平有限,难道就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D:
直接通讯,何需程序,只要设置就好了。

楼主:
8楼的老师:能否详细指点一下,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搞定了。在FX编程软件里的PLC参数项对应通讯参数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