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WIN-C软件问题

楼主(2011-01-18):
请教各位大侠,我要用FX-GP-WIN-C软件编辑程序(没办法,PLC只支持这个),我写注释以后,显示日文,怎样显示中文呀,多谢了

网友A: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56.html
軟體以上地址有的下

楼主:
GX软件我知道可以,但现在我要用这个FX编辑软件,就是要解决怎么显示中文即可!

网友B:
换用支持中文的FX软件,本站有下载的。

网友C:
你必须把你电脑的日文字体卸载掉才可以显示中文,我为这事也郁闷了好久!!卸载字体你在百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软件好像不支持中文注释

网友E:
重裝一個民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