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中有没有特殊功能的寄存器位??

楼主(2011-01-18):
西门子s7-300中有没有特殊功能的寄存器位?比如200中有SM0.0 SM0.1 SM0.5等特殊功能的寄存器位,西门子300的M100.0 是特殊的寄存器吗??

网友A:
1、S7-300没有特殊功能的寄存器位,至少西门子没有将这些特殊功能开放给用户使用。
2、对于秒脉冲,可以使用CPU属性进行设定。其他诸如常闭常开等功能需要用户自行编程解决。
3、M100.0不是特殊寄存器,只是普通寄存器,但是如果在CPU属性中设定为脉冲位,此时M100.0就是特殊秒脉冲位了。
Good Luck

网友B:
没有,300里面都是普通的M位,要想用就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