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北自动

楼主(2011-01-18):
我下载了STEP7_V54_SP4,先按装CD1里面的STEP下面的DISKI文件,再按装总是装不下去,显示没"找到SSF文件"那位大师能帮我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方法1:刻录为光碟后安装
方法2:找熟人拷贝SSF文档安装。
方法3:直接到CD1下的Disk1执行Setup
方法4:复制安装文件到根目录下安装

另:安装目录不要包含有中文字符

Good Luck
浙北自动

网友B:
这是个问题啊!
cvlsam 辛苦啦!每次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siemens为何不从源头上有所改进呢?让界面更友好易用些难道不是所追求的吗?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问题啊!
cvlsam 辛苦啦!每次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siemens为何不从源头上有所改进呢?让界面更友好易用些难道不是所追求的吗?

买正版的会没有SSF文件吗?

你用D版,就要自己会Google啊。
浙北自动

楼主:
直接到CD1下的Disk1执行Setup也找不到SSF

网友C:
关闭360等查毒软件,将程序文件放到根“C”盘中安装【下载包直接在“C”盘上解压】,文件名不要用中文。
浙北自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教:我在软件上怕忘记写上了一个中文,把中文删了就装上了,谢谢:

网友D:
及时啊,正碰到此问题

网友E(2011-03-13):
我也被他困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