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输入信号后不通,信号指示灯也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1-18):
有一FX1N PLC感应器输入信号后,PLC输入没有反应,输入指示灯也不亮。(确认有信号)后来短接X001和COM后输入信号指示亮。在接回感应器后正常。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COM没有接公共线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是不是在接感应器的时候端子接触不良呢

楼主:
接触不良有可能是,为什么短接后在接回去就好了呢。是不是和三级管截止状态有关呀。

网友C:
感应器的型号不对,或接线错误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感应器是怎样接的/可能是你的输入的信号不对/有的PLC是正输入--有的是负输入.

网友E:
传感器极性接入不正确。

网友F:
应该是传感器的型号错了,PLC上一般用NPN型传感器较多

网友G:
不知楼主的PLC型号,感应器的电源及接线要求,PLC的电源要求及如何接线的,所以不好回答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H:
应该是传感器的型号错了

网友I:
估计是PLC公共点,没有连接!!我们调试经常发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J:
顶第一个的回答 同时你自己也已经说了 。{(确认有信号)后来短接X001和COM后输入信号指示亮。}com端没有接好

网友K:
多般是接线端子接触不良,

网友L:
如果输入信号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是PLC内部输入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M:
不要是三线接了二线

网友N:
应该是传感器的型号错了,PLC上一般用NPN型传感器较多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O:
应该是接线没接好

网友P:
传感器型号问题,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不同的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二者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一般常用的是NPN型,即高电平有效状态。PNP很少使用。
日本PLC(三菱、OMRON)一般采用负电平输入,接NPN型传感器,欧美PLC一般采用正电平输入,接PNP型传感器。主要是看COM端是不是接的+24V,是的话就是NPN的,反之则为PNP。公共点是+24v NPN型,公共点是0v PNP型

网友Q:
FX1N PLC要接公共线

网友R:
NPN, PNP有关
龙芯

网友S:
com口和输入端是不是接反了呢?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T:
说不定你把他的输入特性弄反了

网友U:
接线错误

网友V:
一开始信号输入PLC指示灯不亮,接回传感器PLC的输入指示灯就亮了,应该是原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W:
楼主也说了是三菱FX系列的,输入信号肯定是NPN型感应器(即漏型输入),据楼主描述,应该是感应器选错了。换成NPN型的就可以了。

网友X:
PLC有自我保护功能,接感应器的时候应该24V.与0V短接了.所以PLC上面电源指示灯都不会亮的.

网友Y:
应该是传感器的型号错了,COM没有接公共线

网友Z:
有可能是感应器本身有问题时好时坏,还有可能是接线错误,还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再有就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AA:
外围部件有问题

网友AB(2011-03-05):
把plc的付端连接外部传感器电源,这样才有回路。。。但不能用外部24v电源并plc24v电源,这样会烧坏plc。。。。我烧了一个,呵呵

网友AC:
传感器为NPN型才可以,或公共线COM没有跟传感器负端接在一起.

网友AD:
传感器是不是NPN的啊。
沧海一粟

网友AE:
你真能确定传感器的负压信号到了001

网友AF:
是不是极性接反了

网友AG:
三菱的FX 1N系列PLC的COM一般接的是负极的,把信号线和COM短接就可以,后来接上去也可以应该是接触不好的原因,

网友AH:
有可能传感器是假货

网友AI:
彻底检查传感器。

网友AJ:
需要NPN的传感器,如果你的COM端接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