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之间的通讯总是中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1-18):
如题,用GX Developer Version 7监视FX1S运行时大约3分钟后就弹出通讯中断对话框。把PC端的插头拔下后再重新插上去又恢复连接,都是再过大约3分钟后有出现连接中断。在与FX1N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请问这是这么回事?

网友A:
环境有干扰;操作系统原因[一般发生在精简过的系统];编程软件原因;通讯线原因[以USB转接的居多];PLC是山寨的。

网友B:
有可能是信号干扰,你检查一下通讯线有没有和强电类的线走一起,COM口板子插口是不是松动了。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C:
应该不是国产PLC的问题吧,我的FX1S-30MR 的是国产的,也是USB转232连PLC监控一天都没这情况呀。估计是那里没接触好,可能不小心碰到线了吧。 怀疑你软件的问题,最早我用三菱一个免安装的编程软件,通讯中断电脑就死机,必须先断掉在线监控才可以,要不电脑必须重启。

网友D:
按一楼的方法排除

网友E:
编程软件原因;通讯线原因【以USB转接的居多】

网友F:
轉接網絡線端口有松動或者環境下有磁性干擾等原因。

网友G:
看看.....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H:
1楼的说的好

网友I:
直接用485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