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11-01-18):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用QD75定位模块控制伺服电机电机复不了位,外部一切正常,是定位模块里丢失了什么吗?

网友A:
利用监视的方式[检测QD75是否有ALARM发生]
是否有写入M-CODE,M-CODE没有復位.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B:
1、确定有ALARM发生?
2、ALARM复位程式有无问题?

楼主:
确定ALARM发生,复位程式没问题,换个同样设备的QD75定位模块就好了,模块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C:
检查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