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方案

楼主(2011-01-18):
张力控制收放卷,大家都是用什么控制的?怎么选型,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案?造纸和纺织行业用的比较多,
jxh668

网友A:
用张力控制器,有大量国产的

楼主:
好像用变频器的比较多,用PLC控制变频器能实现吗?谁能说一下张力控制的原理?

网友B:
可用涨力转换器控制变频器,或用编码器和PLC通过延时与力矩补偿控制变频器。

网友C:
电位器 旋转编码器 变频器 私服
现在比较主流的都用这些 网上或论坛有这方面很多例子啊
张力控制器好像有点过时了
控制精确的话变频器加 PID
愚见愚见

网友D:
没做过,来学下

网友E:
没用过,来学习下

网友F:
可以用汇川的MD330控制 你去网上搜一下MD330方案与说明书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G:
也在学习这方面的事情····学习中!

网友H:
变频器 伺服 编码器

网友I:
1.力矩电机和力矩控制器
2.磁粉离合制动器和张力控制器
3.张力变频器或张力控制器加转矩变频器
4.伺服电机加张力控制器
张力控制器分手动,半自动(需卷径),全自动(需张力传感器),还分专用和PLC两种

网友J:
用专用收卷变频器吧,,,或用PLC+张力传感器+变频器。不过程序有点复杂。。。

网友K:
张力控制器

网友L:
要看工艺要求,不同的张力大小和控制精度用不同的配置。一般的用类似TD3300变频器即可完成收放卷的控制。

网友M(2011-05-02):
你算是问对人了 我知道 用磁粉制动器呀 调节电压就可以实现张力大小

网友N:
有专门的张力变频器外加一个张力电位器就可以实现张力控制了。比如汇川MD330系列就可以。

网友O(2011-09-22):
他们的最多的就是用张力传感器。三菱的我也见过,用磁粉离合器。

QQ:84818626

网友P:
科蒂有人用过吗,我正在使用效果不错性能稳定价格就是高

网友O:
整个系统是如何构成的呢?

QQ:84818626

网友Q:
我用的是磁粉制动器,电位器调节的。还不错

网友R:
上次了大概知道一家厂他用的是一块国产的板,来控制二个变频器的同步,怎么个工作原理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