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um读保护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01-18):
各位我是新手欧姆龙plcum读保护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什么型号?

网友B:
点编程软件上面工具栏的打开的锁头的图标,输入设置的关键字就可以了。

网友C(2011-03-18):
密码对了就好了
QQ540940771

网友D:
有型号吗》?我刚上传了一个CPM2AH的解密软件 就是解密码的,解出来后按照5楼的方法去做就行了

网友E(2011-04-28):
留了问题就不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