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教一个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1-18):
我的NT31显示
Screen data corrupted.Ini tialize screen Memory,and download screen data again.
还有峰鸣声,是什么问题呀?要如何处理?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我没用过进口牌子的屏,所不知道什么意思。到OMRON网站去发贴问问

网友B:
内存数据被坏了,初始化内存在下载数据。下载数据前对角按触摸屏,进入菜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