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电气柜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1-01-18):
请问,电气柜安装布线的时候,是先装一次线还是先装二次线啊?
你们一般是怎么装的?

网友A:
先装二次线,再装一次线。

网友B:
严格来说,一二次回路是分别走线的,所以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如果二次回路不是弱电回路控制,且一定要下在一起,那我建议是先走一次回在走二次回路,原因是在实际维修中以二次回路维修量最大,如果先下了二次回路,因为一次回路的线往往比较粗大,在线槽中会压住二次回路,那么在维修中将有可能造成查找二次回路线困难(特别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下载积分:+1(ronkang) 热心助人

网友C:
先装主回路,再装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