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9):
-------------------同一套步进电机,同一套丝杆,.同样一套治具负载,为什么单片机可以驱动他非常顺利进行往返排线,而改用PLC却无法达到单片机驱动正常速度的1/2,即使这么低的速度,还会出现严重的"格格响",这是这什么?(实际使用频率在600到1700之间不停的波动的)
------------------使用环境"  我是用步进电机做跟随动作的,即主轴旋转速度一快,步进电机也快,主轴编码器速度一慢,速度跟随着慢这样的一个绕线机上做排线动作的,请有经验的朋友们提供支特,谢谢!!!
-----------------------------------------------------------------------------------------
告众:    因N年没有用过三菱PLC,所以走了不少弯路,现在发现,问题出在PLC本身上,我用的是FX1S,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处理不了32位数据的啦,换一个2N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谢谢大家的支特!

网友A:
可能跟占空比有关

网友B:
每转一圈所需脉冲数设置大点,会减少噪音。。。也有可能是在共振区域。步进电机无非是频率和脉冲数,改变这两参数。你会解决的,要对自己有信心。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PLC肯定可以的,你再调试

网友D:
看加减速时间

网友E(2011-03-11):
程序问题,我用FX1S照样处理32位数据。

网友F:
控制步进电机是应该用FX1S的,因为2N只能用脉冲发生指令,而专用控制步进电机的指令是不能用的,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G:
FX1S肯定可以,关键是加减速度要设的

网友H:
加速度和运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