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问题

楼主(2011-01-19):
—SCM403———————【TO H9 K0 H0C K1】
—SCM403———————【TO H9 K0 K500 K1】
是什么意思啊?大虾解释下,三菱Q系列

网友A:
您就那么忙,连翻手册的时间都没有?
TO指令介绍:
页面提取自-Q^QnAprogram(add).pdf
Good Luck
我想知道 这 H0C 是啥意思?谢谢啊

楼主:
里面的H0C是啥意思嘛?大虾告诉下

网友B:
十六进制数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