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变频器怎么通过pu口通讯

楼主(2011-01-19):
高手多多指导!!!

网友A:
用485BD模块吧

网友B:
硬件是485通讯模块,指令是串行通信RS指令,将PLC与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设为一致即可。

楼主:
怎么接线能说一下吗

网友C:
看看变频器PU通讯口是什么通讯方式,PLC买对应的接口,根据变频器通讯章节用PLC写入对应得地址

网友D:
3个方法,
1是用三菱的485无协议通讯,三菱只保证一个站没问题,实际应该可以连多个站。
2是用三菱的专用指令通讯,保证8个站。
3是用3U-485ADP-MD用MODBUS通讯!保证8个站

网友E(2011-09-14):
6楼正解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