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采集8台FX系列PLC数据

楼主(2011-01-19):
本人在做一个项目:就是用电脑采集8台FX系列PLC数据,电脑需要安装什么软件才可以呢?有谁有呀?请客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MCGS或组态王都可以,但是这两种软件应该都要加密狗能动

网友B:
用485做一个1:N网络,在用VC写采集软件了

网友C(2011-02-26):
用组态软件

网友D:
用组态王

网友E:
用组态软件吧,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