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1-01-19):
三菱F940GOT触摸屏设置没问题,为什么背景灯管不了,一直长亮,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背景灯点亮时间设置没问题?

网友B:
如果设置没问题,你检查下触摸屏的排线有没短路

网友C:
我的也这样背光灯时间到不能关闭,
而且点击屏幕上的虚拟键盘“回车”键输入,键盘还在屏幕上,不能自动隐藏,要点击屏幕没有键盘的地方键盘才会消失。真想不通三菱的F940GOT触摸屏有这样的bug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