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和组态王

楼主(2011-01-19):
我现在要用15台FXIN PLC用485和组态软件通讯 该怎么设置PLC和组态王 软件?

网友A:
15台PLC用485连接好后,其中1台PLC用485连接到装有组态王的电脑,组态王软件中设置具体的PLC通讯设备与地址

网友B:
15台PLC用485连接好后,其中1台PLC用485连接到装有组态王的电脑,组态王软件中设置具体的PLC通讯设备与地址。应该可以的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C(2011-03-23):
是一定可以的,我都做了好几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