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

楼主(2011-01-19):
创建新程序时出现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建议重新安装编程软件,这个应该是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重新安装了,还是不行,楼上是否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卸载干净再重新安装

网友A:
那就建议更换一个版本,可能有文件遗失了,或者重现下载

网友D:
本站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帖子的。

楼主(2011-08-29):
我又重新下载,又把电脑的卸载干净了,装还是不行,不过用旧版的就可以,我无语了

网友E:
是上一个版本的软件有残留,应该用专业的卸载软件来清理,不然只有重做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