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 A900系列的屏 电脑编程电缆是否都一致呢?如何制作呀?

楼主(2011-01-19):
如题,请教各位高手了?
两头都是母的D9口,我用232线,只交叉了一下2和3,其余的都是直连。但是通讯时报“超时错误”了。
A900系列的屏的通讯线是否都是一样的呢?
谢谢啦!

网友A:
2,3,5,46,8对3,2,5,8,46

网友B(2011-10-19):
好像市面上也就是20元一根。不过自己动手也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