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单相,真的可行吗?

楼主(2011-01-19):
老听人说三相电机能改成单相的用,我想了很久,都没想通,三相的是3个线圈,而单相的是两个线圈,而且三相的3个绕组是平衡的,单相得是不平衡的啊?难道是改成双电容再加离心开关?成功改过的兄弟请说说,分享一下经验,谢谢啊

网友A:
我也来学一下

网友B:
我只知道3相星形改成220V三角可以的,这样只改接法。线圈电压始终没有变

网友C:
三相电机是可以改单相电机运行的,不过功率只有原来三分之一左右

网友D:
找台电机试一下不就得了,试完结果跟我们说一下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E:
三相电动机改单相运行只能应急使用.本身降低了电动机的功率.实用性不大.

网友F:
用电子电路将单相电转变出三相电.再接上电动机..问题功率太大,单相电受不了...!所以不能实际运用..还有三相交流电的一些特性及电子电路的设计及成本的上升..总体来不太现实.

网友G:
可以的,不过要加电热移相。意义不大

网友H:
完全可以,很多电机维修店没有3相电源,测试的时候都这样接的,不过要串接电容,关键是电容的规格很重要。电机功率有所降低。

网友I:
临时用用还行 ,要加一下移相电容器.

网友B:
如果是3相380/220的电机就不会有功率区分,不管是380VAC还是220VAC功率都一样,比如380是1kw那220V也是1kw,不会有任何差异,只是有些人举例是380VAC与单相220vac有差异,当然,他们不是一样的结构,也不同比。

楼主: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网友J:
是可以的,临时用下,不经济,要加电容,要计算的

网友K:
我看很多小风扇都是加电容,三相改成单相,一样用。

网友L:
三相电机可以更改为单相电机使用但是功率和转矩都会降低。
应急使用可以。

网友M:
1.5kw以下电机是可以的,俺有试过,加一电容移相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