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菱PLC D寄存器的数据导出到Excel表格内?

楼主(2011-01-20):
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如何将PLC将D寄储器内的数据导出到Excel表格内吗?
如果可以,请问需要那些元件?(注:小弟只用过FX1N与2N系列PLC,但从来没将D数据读出来过)

网友A:
gx works2软件有这个功能
或者自己写程序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B:
我想或许您需要MX Sheet软件。

网友C:
现场这个是必须要功能,主要是看软件的功能啦

网友D:
我见过三菱A系列怎么导,要设置的!

楼主:
谢谢回贴各位,希望能用三菱FX系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贴各位,希望能用三菱FX系列的。
我想我搞错了,您应该需要使用GX Converter软件。

网友E:
用VB,组态软件都可以,还可以存储历史数据

网友F(2022-11-11):
要用到两个软件MX sheet 和MX componet这两个软件,我最近做了个项目,也是要读出内部寄存器的数值,就是用到这两个软件

网友F:
不过这两款软件还要设定,可以加我微信,我把内部设定图片发给你feierlun

网友G:
向大佬们学习
松下全系产品
电话:15565565172
微信:pg990601

网友H:
类似于OPC方式哟
引用 网友F:
要用到两个软件MX sheet 和MX componet这两个软件,我最近做了个项目,也是要读出内部寄存器的数值,就是用到这两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