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近点信号也能回归原点

楼主(2011-01-20):
如下图,不用原点回归指令[ZRN],而用绝对位置指令[DRVA]也能使Y0回归到所设定的原点。
编程手册中好像是没有类似此用法的介绍哦^_^
,至于原理,玩过步进、伺服马达定位控制的你知道的。
以上程序为FX1S/FX1N/FX1NC对应,如使用FX3U/FX3UC,则需将M8145/D8140替换成M8349/D8340。

网友A:
即使使用PLSY指令,也能回原点,只是效率问题而已。

网友B:
高手,学习了
jxh668

网友C:
搞明白回归原点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假设丢脉冲,失步等等,当前位小于0,电机就会反方向走,原点位置就不好找了,只能用ZRN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可能精度没有ZRN回原位高点吧

网友F:
这个程序只能回到0点,不一定能够回到机械零点,特别是用步进系统的时候,如果中间出现了丢步,整个系统的误差就大了
一个好的位置控制系统是应该有机械原点的,至于回归原点的时候是不是用近原点信号,不同的控制系统要求不同,有的需要近原点信号,有的则不需要

网友G:
我有看到楼主用的原点检测输入点,你要知道只有信号有了,而且程序扫描执行了才会有效,那样是有滞后性的。所以建议楼主采用中断处理。人家给做好的现成的子程序不用
yanzhi2008

网友H:
找到原点后应该延时0.2S清D8140,否则D8140好像不为0.

网友I:
任何东西都有它不足的一面,就看我们实际需要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J:
8楼说的好!
不用近点信号也能回归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