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270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1-01-20):
这几天碰到一个西门子TP270触摸屏原程序丢失,自己编好画面后使用PPI,及MPI 通信线缆都不能下载程序进去。
线缆的PPI,及MPI通信灯不亮。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就是搞不定。客户很急,希望各位大侠帮忙!
该屏是2006年左右产的。

网友A:
是不是要加CF卡阿

楼主:
可能是因为没CF卡才丢失程序的,现在自制RS232线缆可以下载了。可是OS到一半就断线了,速度是非常的慢。不知道是USB--RS232不稳定还是,自制线缆有问题。

网友B:
不要用触摸屏上的MPI通讯口,它不能给适配器所需的电源,要将触摸屏与PLC连接之后将编程线查到PLC端口上再用MPI往触摸屏中写程序。

网友C:
可能是因为没CF卡才丢失程序的,现在自制RS232线缆可以下载了。可是OS到一半就断线了,速度是非常的慢。不知道是USB--RS232不稳定还是,自制线缆有问题
对是USB--RS232不稳定所至

楼主:
把线缆减到半米长后,问题解决了。哈哈!速度依然忒慢!

网友D:
RS232的下载方式,速度本来是最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