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干扰这回算领教了

楼主(2011-01-20):
本人维修一条气流纺生产线中的清花机,由于其中一个光电开关质量有问题导致隔离变压器烧坏,380/220的。一时手里没有就近又不好买就想直接用系统里的火线和零线算了,零线和地是公用的。换完关电开关试机后挺好用,但是整机一开光电就失灵了,刚开始以为光电开关的质量又不好又换了几个都是同样的毛病,突然想到其中一台电机是变频控制的,而且这台电机的线和控制线是一起走的,怀疑干扰问题没办法重新绕制变压器。好了之后换上变压器问题解决了。嗨原来干扰这么严重。看来供电系统的干扰真是不能小看啊!

网友A:
变频的干扰可猛了 特别要注意

网友B:
恩,变频器控制电机,干扰是大,要考虑很多屏蔽措施,有时候一种办法还不能解决

网友C:
变频干扰确实很大,对伺服都有干扰,尤其是启动的时候

网友D:
干扰真是个大问题呀 下次设计时要具体做处理了

网友E:
领教了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F:
我也有相同感受!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G:
380/220的隔离变压器就是隔离干扰的

网友H:
还有就是一般的传感器的线子不是屏蔽线,这也难免

网友I:
我也领教过

网友J:


网友K:
学习了,有没有具体解决办法。

网友L(2011-06-14):
动力线和信号控制线要分开布置

网友M:
引用 网友G:
380/220的隔离变压器就是隔离干扰的
说是隔离变压器了吗,怎么隔离的?
每天进步一点点,超越!
一件事情坚持的够久,就会成为习惯!

网友N:
学习了。当然变频是高频谐波,电源脉动性大

网友O:
有道理,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P:
学习了谢谢
没有遇见个

网友Q:
变频是高频谐波
秦汉

网友R:
汗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S:
光电开关坏了,怎么会烧坏隔离变压器呢?
请教这光电开关是怎么接法的

网友T:
我也领教过变频器的干扰问题。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电脑鼠标不听使唤;
断开变频器电源后能正常使用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U:
没有遇见个

网友V:
我还好一点 曾经做过一种机器里面用到2个0.75KW的变频器 我当时在调机器的时候发现我一开电控制电路里的所有继电器(欧姆龙带指示灯的那一种)指示灯都亮了当时就把我吓得不轻 我的程序都没执行继电器就亮了那后果是很严重的 当我我也纳闷继电器指示灯亮了但好像继电器本身是没有动作的 经过我一番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变频器的高频干扰导致的(其原理大家可以拿一个匝数多点铜丝细一点的线圈上装个小功率发光二极管靠近在工作中的变频器旁边就清楚了)。
hulain

网友W:
用抗干扰滤波器,加信号线穿铁管屏蔽也可以的。

网友X(2011-08-04):
引用 网友C:
变频干扰确实很大,对伺服都有干扰,尤其是启动的时候

网友Y:
OMRON 变频器干扰尤其厉害。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