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0):
三菱PLC的各个系列,FX,A,Q等各有什么不同,都是用在什么地方,请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区别多呢,别人说也说不全,自己看说明书。

网友B:
只不过是型号新旧的问题,有的地 方我想没太大的区别
liuliangdt

网友C:
可能有点象西门子的200/300/400

网友D:
        FX是小型PLC,最大到384个点,用于单机及小型控制,优点是价格便宜,容易上手,
    A是老产品已经停产了!分大A跟小A,跟Q的差不多
    Q中大型PLC,分基本CPU,高性能CPU,过程CPU,运动控制CPU,还有冗余CPU,优点是功能强大,组合灵活多变。可以按需配置,当然指令也比FX的PLC多得多,
    L系列应该算是中型PLC,在国内是新品,货源比较少,算是价格跟性能的折中之选吧!

网友E:
点位多少有很大差异,通讯速率也不同,cpu没拆过肯定也不同,只有一点事相同的是编程方法一样。
FX系列PLC用在点位少的设备上且不占空间,A系列和Q系列我都用过,主要是用在大型的控制流水线或者点位在1024到2048之间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F:
我是个初学者,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G:
三菱PLC的各个系列,FX,A,Q等各有什么不同,都是用在什么地方,请给予指教,谢谢
FX-小型
A-中大舊機型
Q-中大新型

网友H:
建议楼主从FX学起。主要还是靠自己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