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读取请教

楼主(2011-01-20):
将扫描的条形码通过PLC读取进行比较,要知道扫描上还是没扫描上,程序该怎么写?请教!

网友A:
这个没用过,条形码的读取值是一个确定值还是范围值,我使用相应的比较指令不难实现。多试试吧

网友B:
要是将前一次的复位的话,就很好判断,这次是否扫描上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光幕感应到后延时一小段,而且保持光幕感应到的状态,读取数据,连续读几次,数据比较,如若相同发出读取成功声音

网友D:
每次描前 清除上次稍描的内容,读取数据后判断数据长度或者关键字就可以了

网友E:
BARCODE READER 一般是使用232做资料的传输.
触发信号则使用DO.
至於程序该如何写,那要看READER的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