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批传送指令

楼主(2011-01-20):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如下一行程序,在仿真时给D10赋值1后
应该监控到M10位元件为1,而实际为0.为什么?
LD M8000
BMOVE D10 K1M10 K10
谢谢解答

网友A:
D10开始的10个数据,传送到K1M10开始的10个数据当中,分析应该是1,楼主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