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1-01-20):
对一圆形工件的缺口进行定位。用一光电开关,进行检测和控制,输出信号到PLC,由PLC控制伺服驱动器,再去控制伺服电机,由伺服电机驱动圆形工件旋转而定位,能实现吗,如何实现?

网友A:
光电开关本身就不精确,不好使

网友B:
为什么用光电?可以用激光

网友C:
谁有好建议

网友D:
需要考虑的问题
1 什么样的缺口 是标准件么 如果是标准件 可计算角度值 接近开关可作为零点检测 找到零点后 转动正确方向上的角度 即到达缺口中心位置 不过就是每次定位前都要进行零点找寻
2如果是非标件 即破损口 可通过光电开关(可选精度较高 直径较小的)检测缺口的两个边沿 收集两个边沿之间需要的脉冲数 进行停止位 补偿动作 应该可以到达中心点的
因为没有真正做过这样的缺口定位 楼主可参考建议 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E:
学习了,不过本人认为按楼主这样做精度不能保证……

网友F:
用光纤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