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0):
PLC能直接驱动10W左右的紫外灯吗?急!!

网友A:
小弟我也是菜鸟 不过想对你的问题一起讨论 思考
一个10W的灯泡(不要在去管是什么灯了),对于220V的交流电来说,那电流0.045A,45mA 。
一般PLC又分为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可控硅输出
继电器输出最大负载:电阻负载 2A每点, 一个COM可带8A,灯负载在100W
这样看还是可以的(刚才查了下,还是感觉第一遍说的是不对的)
  小弟是这样分析 ,出于讨论。。。。

楼主:
就是考虑紫外灯与日光灯是不是都是属于灯负载   如果是的话就可以直接驱动  因为FX1N的PLC的基本单元的灯负载时100W。。。。。

楼主:
就是不能肯定紫外灯的电流 会不会有吧波动   波动的幅度大不大   波动的厉害不 。???

网友B:
主要看灯上的点流,

网友C:
继电器型输出触点最大电流2A,楼主看能不能?

网友D:
以我的意思,不管多少电流,容易出问题的都加中继,哪怕电流很小,比如电磁阀,加热,线圈的要加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直交,直直)。坏个继电器不值钱,坏个PLC接点就麻烦很大,专业无所谓,带很多人就不行了,有点就换点或换PLC罗,大部分处理都这样。可以参考一下。我是设计的,为了客户稳定,这是必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我的意思,不管多少电流,容易出问题的都加中继,哪怕电流很小,比如电磁阀,加热,线圈的要加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直交,直直)。坏个继电器不值钱,坏个PLC接点就麻烦很大,专业无所谓,带很多人就不行了,有点就换点或换PLC罗,大部分处理都这样。可以参考一下。我是设计的,为了客户稳定,这是必加的。

顶,本人支持

网友F:
紫外灯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G:
受教了 似乎懂了

网友H:
楼上都是废话,一句话:可以,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