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0):
本人新手step7v5.5的授权下载完成了  谁能告诉我一下这个授权是怎么使用的 谢谢   越详细越好

楼主:
这个图片是

网友A:
勾选,然后选择Install Long

如果不能使用,请审视一下自己的RP指数。

网友B:
5.5的NETPRO怎么还会需要另外授权不能运行?

网友C(2011-04-10):
在左栏勾选ALLKEYS后点击Install Long
或Install shorty就可安装所有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