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0):
请高手指教!回归原点指令[ZRN]的格式,最好能详细解释。谢谢!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A:
DZRN  K10000  K1000  X0   Y0
  • 下载积分:+1(yuming1231) 热心助人

网友B:
    LD M0  DZRN  K100000 K1000  X0 Y0
    其中M0是指令执行的条件
    X0是近原点信号
    Y0是脉冲输出端口
  • 下载积分:+2(yuming1231)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 M0  DZRN  K100000 K1000  X0 Y0
    其中M0是指令执行的条件
    X0是近原点信号
    Y0是脉冲输出端口

    我用GX Developer软件编写fx系列的plc的程序,连编写DZRN K100000 K1000 X0 Y0都编不上去,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C:
    学习中,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
    看明天高手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GX Developer软件编写fx系列的plc的程序,连编写DZRN K100000 K1000 X0 Y0都编不上去,请问是为什么?

    这个指令要选FX1n,FX1S,FX3U的CPU,看看你的CPU选对了没有
    FX2N的不行

网友B:
    看看这个附件
    附件: dzrn.rar (10 K) 下载次数:47

网友D(2011-10-07):
    dzrn  k10000  k1000 x4  y0
    k10000是脉冲频率
    k1000 是近点频率
    x4 是近点 (即原点)
    y0 是脉冲输出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