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缘子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2011-01-20):
论坛有老师傅吗? 请教个问题,避雷针引线用100方的铜线拉到地下,问用哪种类型的绝缘子?

网友A:
不用。。随便引下即可 够粗
jxh668

网友B:
避雷针引线用绝缘子

网友C:
对墙固定或为了距离物体表面固定距离需要用到绝缘子吧?我见到较多的都用陶瓷的那种,
关于绝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