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1):
已知伺服电机R中3000R/分;编码器131072P/R;减速比40:1;丝杆齿距1cm*丝杆转动一周4cm,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分子分母怎么算呢?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的所需单位了。在此用mm为例,4CM即为40mm,而减速比为40:1,也即电机每转一圈丝杠移动1mm,电机编码器为131072,也就是说电机每转一圈需要131072*4个脉冲,那么131072*4=524288,则电子齿轮比为524288/1即可。
  • 下载积分:+2(hbsw613) 谢谢热心回答,可是电转 ..

网友B:
    看贴打招呼…嘻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的所需单位了。在此用mm为例,4CM即为40mm,而减速比为40:1,也即电机每转一圈丝杠移动1mm,电机编码器为131072,也就是说电机每转一圈需要131072*4个脉冲,那么131072*4=524288,则电子齿轮比为524288/1即可。

    三菱的电子齿数比要小于2K的吧

网友C:
    丝杆齿距1cm*丝杆转动一周4cm
    楼主给的条件不够吧

网友D:
    在此用mm为例,4CM即为40mm,而减速比为40:1,也即电机每转一圈丝杠移动1mm,电机编码器为131072,也就是说丝杠一圈需要131072*40个脉冲      4CM=40MM   131072*40=5242880,则电子齿轮比为524288/40即可。约分后131072/1   由于螺距大,想做的精准,有的是不可能的。

网友E:
    楼主给的条件好像不够,你因该告知你想要的精度:即一个脉冲想前进多少距离或是转动多少度
    假如:1脉冲转动0.01mm
    CMX/CDV=0.01*131072/(40*1)=0.01*3276.8/1=32.768/1    (1/50<CMX/CDV<500)
    所以CMX/CDV=32768/1000=4098/125
  • 下载积分:+2(hbsw613) 热心助人

网友F:
    缺条件啊!丝杆具体需要移动多少?楼主要给出来。就可以算了!

网友G:
    樓主給的條件太模糊了,怎麼算啊!!

网友H:
    我下载的   大家看看哦
    附件: 三菱电子齿轮比.doc (844 K) 下载次数:988

网友I:
    仔细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楼主:
    我已经明白了,就是缺少一个脉冲当量,六楼是对的,谢谢大家。

网友J(2011-02-24):
电子齿轮比要在(1/50<CMX/CDV<500)这间

网友K(2021-09-26):
感觉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