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等于多少时Y全输出

楼主(2011-01-21):
d0等于多少时Y全输出

网友A:
d0=HFFFF时,也就是 —32767,Y全输出
下载积分:+1(chenlf) 是K=-1还是K=-32767

网友B:
程序的意思就是把DO里的数据出送到YOOO-Y00F里。要想让Y 输出必须把1111111111111111出送到Y里,F=1111所以就要把FFFF 传送到Y里所以D0=HFFFF时Y才输出

网友C:
程序的意思就是把DO里的数据转换成二进制的 0 1 输出送到YOOO-Y015

网友D:
当D0数值为H FFFF或K 65535是K4Y0全输出

网友E:
K4Y0=Y0-Y7,Y10-Y17
DO=HFFFF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仿真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G:
D0中存储的数据为FFFF

网友H:
K4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