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西门子变频器MM420 怎么进不了P701 P702 P1001 P1002啊?

楼主(2011-01-21):
求助急!西门子变频器MM420 怎么进不了P701 P702 P1001 P1002设置啊?(要求5,8ON 正转 6,8ON10HZ 7,8ON20HZ,6,7,8ON30HZ )先进入P10设1等设置项 按面板P键 上下翻就是找不到P701 P702 P1001 P1002等项目!

网友A:
他有个选项 我忘了大概意思是用户的级别 是用户 还工程级别的 你找找看 设置成最高级别你所有的参数都可以看到和修改
下载积分:+1(jickyzhu) 热心助人

网友B:
参数等级的设置原因,参数设置为4就可以了,是维修砖家级别的。

网友C:
权限不够!!!!!!!!!!!!!

网友D:
“西门家族”变频器的参数有用户访问级;
即标准访问级,扩展访问级,专家访问级和维修级,共 4 个。
访问的等级由参数 P0003 来选择。
标准级 (P0003 = 1)参数内容最少
维修级 (P0003= 4)参数内容最多
将P0003参数改成4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zgf889) 优秀文章

网友E(2011-03-04):
通过P0003的设置来访问不同级别。总共有五个级别,分别为自定义,标准,扩展,专家,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