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做的SFC程序怎么转不了梯形图,没办法仿真

楼主(2011-01-21):
改变程序类型是灰色的,没有办法转换,就没有办法仿真?
选的是Q06H,高手指点下。

网友A:
Q系列不能仿真,请使用实体PLC。

楼主:
您是说Q系列的SFC语言不能仿真吗?
我用的是GX DEVE 8。35M ,梯形图是可以仿真的,但是SFC无法转换成梯形图,菜单是灰色的
。

楼主:
知道原因了:
Q系列的SFC 步进梯形图不能模拟,选Q系列的PLC类型用GX DEVELOPER 进行编程的时候,是无法将SFC转成梯形图的,而SIMULATOR是无法模拟SFC程序的
搞不懂GX DEVELOPER 写Q系列时为什么不让模拟,很不方便的说,SFC用的很不错啊,可惜了。。。

网友B(2011-11-06):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我可以告诉你用GXWORK2就可以Q01SFC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