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S7-200的USB-PPI电缆问题,大家注意了

楼主(2011-01-21):
最近做一个项目,连烧了2条USB-PPI电缆,很是郁闷,发上了给大家提个醒。
控制一个电机正反转的时候,延时过短,或没有延时。USB-PPI的电缆就会烧坏。非常快,且非常准。
以前用OMRON的PLC时,也出现过这样的失误,就会通讯中断,从新上电后就正常了。
用S7-200时,也出现通讯中断,不过USB-PPI电缆就会烧坏,一下几十块钱就没了。
大家注意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虽然没有用过S7-200.
收下!!!
不过谢谢兰州的热心~~~~

网友B:
谢谢如此热心朋友

网友C:
还从来没抄坏过通讯电缆的飘过,而且还是一直热插拔。
西门子原装的USB-PPI一下子就烧坏了?

网友D:
应该是接地的问题 PLC和电机都良好接地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E:
谢谢热心LOUZHU!
jxh668

网友F:
你的电缆是否不太好啊

网友G:
这样也会坏吗?

网友H:
通讯电缆烧坏?有点不理解,但还是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I:


楼主:
不是原装的,就是市面上买来的那种。

网友J:
USB-PPI电缆和电机正反转延时过短,或没有延时,USB-PPI的电缆就会烧坏有什么关系???

网友K:
谢谢啦 真是热心啊

网友L:
呵呵,还好只是S7-200

网友M:
怎么会烧呢

网友N:
以后注意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O:
应该不会吧,以后注意一下,学习了,好同志。

网友P(2011-09-04):
电机正反转与PPI通讯烧坏是什么关系?

网友Q:
好的,谢谢,以后会注意的www.hncgq.com

网友R:
原装的应该坏不了

网友S: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T:
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你的是大功率电机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J:
USB-PPI电缆和电机正反转延时过短,或没有延时,USB-PPI的电缆就会烧坏有什么关系???

同意

网友V:
引用 网友C:
还从来没抄坏过通讯电缆的飘过,而且还是一直热插拔。
西门子原装的USB-PPI一下子就烧坏了?

热拔 那你小心了我可是有血的教训的。

网友W:
楼主:
我用200的PLC还是用的不少,没有遇到过了,请楼主把问题描述清楚点嘛。

网友X:
USB电缆是通讯用的。电机正反转控制好PPI电缆好像没有太大的关联啊,不要误导人

网友Y:
谢谢提醒,好心人

网友Z:
引用楼主jx_einstein于2011-01-21 11:35发表的 烧坏S7-200的USB-PPI电缆问题,大家注意了 :
        最近做一个项目,连烧了2条USB-PPI电缆,很是郁闷,发上了给大家提个醒。
    控制一个电机正反转的时候,延时过短,或没有延时。USB-PPI的电缆就会烧坏。非常快,且非常准。
    以前用OMRON的PLC时,也出现过这样的失误,就会通讯中断,从新上电后就正常了。
    用S7-200时,也出现通讯中断,不过USB-PPI电缆就会烧坏,一下几十块钱就没了。
    大家注意了

兄弟不要去误导朋友,他们有关系吗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