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咨询

楼主(2011-01-21):
有探测距离在15CM的传感器吗?要求是在15CM左右探测有物体时输出ON型号,输出开关量信号。NPN、PNP都可以。最好能调节临界点。

网友A:
光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开关
麻烦推荐一款型号,谢谢!

网友A:
可调式光电开关

网友B:
学习,就2楼说的就行,光电开关。

网友C:
我记得给客户选过OMRON的光电开关,能达到17M,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D:
应该就只有光电开关可以了

网友E:
找个欧姆龙的样本看一下就O了,光电的,

网友E:
欧姆龙光电开关E3Z-R61,对射型

网友F:
光电开关一配套有两个。OMORN的}型号不一样。可以看看你需要的电压是多少哦

网友G:
基恩士选型手册

网友H:
找个带反射板的光电开关就可以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I:
你好,不知你使用在什么地方,我推荐你使用YT-523B系列光电开关,工作电压220V,检测距离10-80CM,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634887026,手机:18754217711
心想事成

网友J:
光电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