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1):
OPN   #recipe_db
      L     #pt_con
      L     W#16#8
      *D
   LAR1
      L     DBW [AR1,P#8.0]
      T     #act_code
小弟先说一下自己所了解,不对之处请大虾纠正

(1)打开数据块 #recipe_db
(2)装载 #pt_con数据与8相乘  结果存在累加器1中](#pt_con乘8后所的数据会发生什么变化请赐教)
(3)装载  DBW [AR1,P#8.0]值赋于#act_code(不知道DBW [AR1,P#8.0]是具体表示什么意思)

小弟对以上这段程序不是很了解,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OPN   #recipe_db        //打开数据块
      L     #pt_con         //装入ACCU1
      L     W#16#8        //乘以8,乘以8相当于左移3位,形成32位地址指针,用于间接寻址
      *D
   LAR1                     //将ACCU1装入AR1
      L     DBW [AR1,P#8.0]          //装入DBW,数据地址由AR1的值+8形成
      T     #act_code          //保存

建议用间接寻址的人多看看手册!!!!!!!!!!!!!!1

网友B:
寄存器间接寻址,看看手册的第16页 间接寻址.pdf (1573 K) 下载次数:93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D(2011-08-19):
我也有点不懂,同学

网友E:
DBW [AR1,P#8.0]  这个地址是AR1+P#8.0决定的
就这个程序来说DBW [AR1,P#8.0] 是DBW8吗?

网友F:
天天学习,好好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