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无法下载扩展函数检查plcdip开关设置

楼主(2011-01-21):
我是新手欧姆龙plc无法下载扩展函数检查plcdip开关设置怎么解决啊我不会啊 一上传程序就显示无法下载扩展函数检查plcdip开关设置plc型号是cpm2a的是哪里设置错了还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
jxh668

网友A:
如果你用到扩展函数,需要把对应的DIP开关设成ON,这样才能下载

jxh668

网友A:
高版本的软件有扩展函数的加载表

楼主:
1楼我找不到dip开关在哪我的软件是9.2的

网友B(2022-11-25):
设置一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