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1-21):
请教各位高手们;为什么三菱的在子程序中要求使用定时器,要使用T192-T199和T246-T249。用其他的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A:
好象没听说啊

网友B:
它们是累积定时器/跟一般的定时器不同/一般的定时器是条件断开时停止计时/而累积定时器是在第一次条件接通时开始计时/在条件断开时能保持所计的时间/在条件第二次接通时在原来的时间上继续计时/如果在第二次计时器还没不到达它所设的时间/它的触点还不会接通/还要有第三次....第四次..直至达到它所设的时间/它的触点才会接通
下载积分:+3(pid)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萧风) 感谢分享

网友C:
人家厂家特定,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D:
什么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