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联锁解锁切换时保持原状态

楼主(2011-01-21):
各位兄弟好,现在遇到一问题:三个电机在连锁与解锁切换时都要保持原状态。
请问大家怎么做?
我这儿有一程序,在仿真软件上仿真可以但下载到PLC里面,当由解锁切换到
联锁时2,3电机都停了,保持不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叫保持原状?是初启动的状态吗?

楼主:
原状态就是:假如开始时电机是在解锁状态下单个启动,
然后切换到连锁状态,切换后能保持电机启动的状态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切换在仿真软件上模拟上是可以的
但是下载到PLC里面,由解锁切换到时,电机就瞬间停止了,保持不了原来启动的状态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2011-03-01):
不懂你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