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中遇到的问题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2011-01-22):
最常用的电机
我们什么时候让它变频启动还有星三角启动?

网友A:
需要变速和重载启动的用变频启动,重载启动也可以用软启动器,大功率电机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B:
变频器启动可以到达平滑无极调速 星三角启动主要是降低启动时的过高电流 对

网友C:
还有一个价格高,一个便宜

网友D:
学习。。。
变频主要是实现无级调速,星三角主要是为降压启动,减少对电网的冲击电流,用于大功率电机的启动

网友E:
变频成本高 星角便宜 效果变频好

网友F:
小电机不需要星三角,直接启动,变频器用在自动控制上,节能偏于控制。

网友G:
变频主要是节能,另一个便于控制

网友H:
控制要求比较高的场合用变频器,如转速,要求不是很高电机功率又大一般用星三角就可以,

网友I:
不要求要调速,那还是用星三角启动,便宜

网友J:
星三角启动是为了避免降低电网电压
工程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K:
星三角是为了降压启动,变频主要是为了变速运行,应用的出发点不一样

网友L:
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M:
学习了,以前认为星三角只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N:
如果条件允许,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当然是最理想的方法,除了降低对电网的冲击,对机械的冲击也大大降低。

网友O:
要调速或要平滑起动时用变频,要求不高就可以用星三角的,

网友P:
变频器是软起动可以变速。而星三角是大电机在轻载下可以用的。重载要自藕变压器启动的或用变频器。

网友Q:
星三角主要是为降压启动,减少对电网的冲击电流,用于大功率电机的启动

网友R:
只要不考虑成本,用变频好了

网友S:
变频器启动可以到达平滑无极调速 星三角启动主要是降低启动时的过高电流

网友T:
变频主要是实现无级调速,星三角主要是为降压启动

网友U:
同意楼上所有

网友V:
光启动的话,星三角就好了.现在用这种方式的人比较少了.节能等的要求你用变频

网友W:
如果只是用作启动的话那就选星三角吧 如果启动好后还要调速就用变频吧

网友X:
用变频器方便啊,可调速

网友Y:
要求调速得用变频,否则永兴三角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Z:
要看实际生产工艺啊,有的要转速稳,有的输出功率要大

网友E:
看你电机的大小,,你应用的地方。 你变压器的容量 等 星-角是降压启动用 变频可以调速

网友AA:
7.5以上的要求星型三角型启动,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网友P:
需要变速和重载启动的用变频启动,重载启动也可以用软启动器,大功率电机而且是轻载的情况下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B:
这个很简单啊,根据具体要求啊

网友AC:
钱的问题,变频造价高,星三角造价低

网友AD:
看功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