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步的问题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2011-01-22):
有一次 我打开PLC什么也没有写就显示35步,三菱Q的?
这是为什么?
程序的一步是对应多少字节?
我们选触摸屏是根据程序多大选多大容量的屏幕吗?

网友A:
因为Q系列需要进行程序调度,这些调度的步数也属于程序的一部分。
日系中每一步对应于内存一个字节。
你家里买电脑是根据硬盘的大小选显示器尺寸的吗?

网友B:
你家里买电脑是根据硬盘的大小选显示器尺寸的吗?
!!!呵呵

网友C:
有点意思,呵呵
plc程序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