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2):
左边的图形是我所需要的,在A,B,C,D,E,F点冲孔,A移动到B,用步进电机移动冲头,单向5次; B向C移动冲头的同时,
在X轴方向另一步进电机拖动物料; C到D, X轴电机动; 后面是返回动作,D到E,同时动两电机;E到F 单向5次 ,停在原点。
(图中的标注长度指脉冲数目@可改,一般在25-35,步进电机移动过程都是在16ms内,每一次步进移动后,停止16ms;
两相步进驱动Y轴5细分,X轴20细分。)

问题来了,有的机器做出来的产品就成右图的样子了,右图上Y轴上的脉冲是编码监视的,X轴是估算的。

高手指点下,这个是怎么产生的?单片机就不会这样。

楼主:
高手们不要那么保密啊。。。
jxh668

网友A:
细分是走时平滑一些,对精度反而一够精确

试试:不用细分
注意加减速度
如果脉冲数和机械没有计算误差是没有问题的
  • 下载积分:+3(hardy_6817) 热心助人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楼主:
    请问问,不用细分是什么意思?不使用驱动器?

网友B:
    只有一个测试数据不好判断。
    你是用什么指令驱动步进的?

楼主:
    DDRVI

    那该如何检测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C:
    定位不准,步进的加减速没控制好。
    单片机没问题,单片机的程序不是你写的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

    单片机不是我编的,模仿别人的机器。

    脉冲30个的时候,一般DDRVI的加减速时间,启动频率,最大频率是多少?要保证16ms以内的,可以改细分调脉数

    我改了,10细分,效果要好点,没完全消除。

网友C:
    步进电机需要自己做加减速时间,起动速度一般100多rpm,加到最高速一般100ms左右,你先低速试下,我想低速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想高速不丢步就改用伺服系统吧

网友E:
    楼上说的就是,想高精度就用伺服吧